铸铁加工该选用什么材质的刀具?老板要我组建机加工部

楼主(2008-08-30):
老板突然要我负责成立机加工部,主要是加工机床铸造件,就是一些机床上的小件,如轴承座,丝杆座及一些斜度销和压板等.都是铸造件,铸铁牌号为HT250,未调质,加工机床为数控铣床,主轴BT40,主轴电机功率为7.5KW,8000RPM。

请机加工方面的高手能指点:该使用什么材质的刀具及相应的加工参数如进给速度,主轴转速,每刀切削量等。

      如蒙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当然用瓦尔特的老虎刀片了!

网友:
YG 硬质合金

网友:
这个有很多厂家都有相对应HT250的刀片,可以向任意一个做刀具的咨询,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试切确定一下!
呵呵!

网友:
这要根据所加工的批量和精度要求来选择,可向刀具生产厂家咨询.

网友:
粗加工用YG8,精加工用YG6

网友:
用歪几吧的 呵呵  YG8

网友:
YG8那个牌子的好点呢,谁知道么

网友:
粗加工用YG8,精加工用YG6

粗加工用YG8,精加工用YG6

网友:
用三菱的刀片比较好

网友:
YG3X,对于砂眼和砂粒特别的好,价格又比较便宜,转速视工件尺寸定,目前我厂已经生产将近300万只铸造件HT200。

如果YG8加工HT200对于批量生产那是效益出不来的

另外你们公司钱很多的话,尽量用进口刀具吧,也算解决贸易顺差!

网友(2012-02-01):
兄弟,可以采用焊接时的PCBN刀片刀具加工,或者采用机架CBN刀片加工,转速不要太高。有疑问请加QQ:83538001 可以技术交流 我们是生产PCD/PCBN刀具的以及钨钢刀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