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CrMo 堆焊 0Cr18Ni10Ti 过渡层热处理温度

楼主(2008-08-30):
如题,在15CrMo 锻件上堆焊 0Cr18Ni10Ti,堆完过渡层后消应热处理,堆焊层焊条采用A302,热处理温度和时间怎么取?是否要考虑不锈钢的敏化区?
谢谢你的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明白A302是过渡层还是堆焊层?“堆完过渡层后消应热处理”?
我理解是在15CRMo锻件上堆焊 0Cr18Ni10Ti,先预热用A302作为堆焊金属与母材之间的过渡层........堆焊完后进行去应力回火。回火温度取母材的回火温度,时间视锻件自身重量而定。
烦请楼主在今后发贴叙述时尽可能详细!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的表达能力给阅读者带来麻烦
过渡层是用A302  面层是A132
我想知道,具体点的操作工艺,比如我堆焊过渡层前预热多少度?用A302过渡层时,这个温度怎么控制?焊过渡层时要注意哪些环节等?
过渡层后堆焊面层问题基本不大
主要就是耐热钢和不锈钢在焊接的时候,一个要求层间温度不低于预热温度(一般是150),而不锈钢又要求层间温度不高于60(实际可能是100或更高了),二者对焊接时候的温度要求不一样,如何选取?
还有,焊完过渡层后,如果不能立即消应力热处理,那是不是要做消氢处理?消氢处理会不会引起母材的回火脆性?该如何控制?
谢谢你的赐教,希望我的表达不会给你带去太多阅读及理解上的困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