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动电磁阀与先导单线圈电磁阀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8-30):
直动电磁阀与先导单线圈电磁阀的区别是什么,我感觉两者功能好像差不多

网友:
一个是直动式,一个是先导式。
功能差不多,只是实现功能的方式和适应的工作条件不同。

楼主:
他们各自的应用,请说明一下

网友:
直动式应用在普通液压回路上
先导式线圈电磁阀应用在需要对液压系统进行远程控制的液压回路中!

网友:
直动式的就是阀芯是直接驱动的,先导的是磁铁驱动先导腔再带动主阀芯动作,

直动的,在压力范围内都可以工作,而先导的要有压差才能工作,这是本质区别,和远程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