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检测直径3mm不锈钢棒的硬度?

楼主(2008-08-30):
我们现在的检测方法是把它放在V型块上用洛氏硬度仪检测的,但是由于在加压过程中不锈钢棒会发生滑移,检测出来的结果不够准确。

想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准确的检测方式。。。

网友:
有多长啊,如果不是很长的话,你试着把它立起来测一下!
你的办法应该可行啊,放在V型块上怎么会滑动呢?不会的吧!
或者你就横着放,不用V型块,就用平块!直接测上面,看行不行,要慢慢来,因为你的这个直径太小,我之前这样搞过,很准的,只是比你的直径要大点?

网友:
怎么测不了?我们公司刚刚买了款新的硬度计,只要拿在手上,象卡尺那样的,一卡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你们公司新买的硬度计是那里出产的啊!

网友:
不知道,只知道在鑫瑞买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那个东西好不好用,能否提供一张图片还有型号及生产厂家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