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距离如何检测?

楼主(2008-08-30):
图中所示,点A围绕圆心O进行旋转,假设有两个位置为A1A2,相对于水平方向的距离为H1H2,则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水平位置的距离差为ΔH=H2-H1。
我的问题是,假设两个位置的角度小于90度,如何能将ΔH转换成容易测量的数值,例如用百分表直接读出数值。是否可以在点A上加一些类似连杆的机构,将该距离ΔH转换出来?

网友:
我看了一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这两个位置A1,A2应该不管在圆上哪一点都不可能小于90度啊,你跟水平轴做的是垂直线啊!
你说的围绕圆心旋转,点A在那里啊!应该就是原点吧!
你这个是齿轮吗?
说实话我实在看不出来你这是一个图啊,还是~~~也不像是零件啊!?见笑啦!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解三角函数啊 不知市面上有否合适而操作方便的量具。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倒可以设计一个可调半径的四杆正弦机构(摇杆双滑块机构)来测量H1、H2,再求差可得。

网友:
我知道

用二次元影像测量仪就可以测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画个示意图看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个抽像的问题,最好上零件图。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有一些因素是必需明白的,
比如说,你所说的ΔH是不是一个变化很少的值?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