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收割机的稳定调速率为什么要低于5%

楼主(2008-08-30):
联合收割机的稳定调速率为什么要低于5%?是不是因为负荷变小时,能保证转速变化不大?是不是调速率越低越好?

网友:
可能是影响收割机的作业吧!收割机从收割到脱粒需要一定的时间,转速波动大可能会造成收割和脱粒的不协调,造成堵塞粮仓和麦粒和麦秆一同排除的情况

网友(2010-03-28):
调速率太大影响脱粒和清选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