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方法,要求三个外径同心度0.02

楼主(2008-08-30):
要求三个外径同心度0.02

楼主:
材料45#,光洁度1.6,数量大.求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
长时间做批量大的话改一下车床的刀杆吧,改为三个刀杆。效率高,精度保证,从改造费来看也很适合做。

网友:
批量大的话,可考虑做一把成型刀(先用普通车刀加工出毛坯)。

网友:
1:下料两件
2:钻中心孔,两端
3:一夹一顶,三把刀,外圆刀,槽刀,反外圆刀,外圆三台阶车成型,转速800,进给150/分
4:同样的方法车另一件
5:切断,平总长,打孔,攻丝等

网友:
我的加工方法(针对同心度)
1、无心磨或外圆磨加工出直径40外圆
2、平面磨床两端面磨平。
3、阶梯磨以直径40定位,加工两端直径15外圆。(当然,阶梯磨床外面很少有)
   因为定位基准都是直径40的外圆,所以同心度没问题。别说0.02,0.005也可保证。
请参考。

楼主:
六楼朋友的方法不错,我也打算采用这种方法.
如果按七楼的方法是不是成本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