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完的阀门,给点建议

楼主(2008-08-30):
刚做完的阀门给点建议

网友(2008-10-11):
这是一个球阀?还是截止阀
如果是球阀的话,根本用不着三片式,而且手柄那里看不到限位
如果是截止阀的话.好像可能性不大...

网友:
如果是球阀 在手柄的位置应该有个限位的 要不然装在管线要出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