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精度补正---请教

楼主(2008-08-30):
我用的是三丰透影仪,由于投影仪使用的很频繁,所以我经常要对它做校正,X,Y轴每次有差时我都会自己将其补正,但是角度回转荧屏如果有误差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补正了,期待知道的高手回答,先谢了!

网友:
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三丰的机子不怎么好用,特别是软件,又没售后服务,还没国产的好用。我们公司刚刚买了台鑫瑞的二次元,用起来还是不错的,和用CAD没什么区别。

网友:
说明书上好像有,这种东西除非是在三丰或力丰出来的,不然的话应该没人知道

网友:
就是啊!!!!三丰的机子都是技术保密的

网友:
说说是什么型号?

网友:
按以下步骤试试:
1、按ABS键关机,再按ABS键开机。
2、按ZEPO键5秒钟,正转360°,再同时按置零键和MODE键,然后同时松开。

网友:
楼上的老乡笑什么啊?我的方法可不是现编的,很有效的,但不知楼主使用的投影仪型号是否适用,所以我先前问楼主型号,但他一直没说。

网友:
没什么可笑的,因为你的做法就是正确的!但方法只能你说,我是不能说的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的肯定!这个修正方法说明书上是找不到的。希望对有同样问题的同行们有用。

楼主:
先谢过了,和我的做法一样,我问的回转荧屏呢?你那种是X   Y轴的吧,你说的360度是旋转荧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过了,和我的做法一样,我问的回转荧屏呢?你那种是X   Y轴的吧,你说的360度是旋转荧屏吗

我说的就是校准旋转编码器。

楼主:
三丰型号:PJ-A3000

网友:
lyf的很对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