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下用什么样的无级减速器?

楼主(2008-08-31):
在低转速下(30-200转/分钟),应当用什么样的无级减速器呢? 而且要成本低的 价格在100-300之间的 。速比不需要很大 有1:2足够了。扭矩也不大。 还有最好不丢转。
发现有一种 “带式无级变速轮” 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低速要求〉。
望各位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如何发图?

楼主:
就是这种 带式无级变速器    。 能不能满足低速变速要求呢? 高人赐教阿!

网友:
你不会找厂家问一下吗?

网友:
可以用的,不过比较容易打滑造成速差.这种可以安装在减速机上用,我可以提供照片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二位 我问过厂家了  说不能低速使用
我是用在两个轴之间的无级变速 无法使用减速机
现在看来只能多买几个同步带轮 靠不同的轮来调速了   郁闷 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