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W6Mo5Cr4V2,用什么砂轮磨削比较好!

楼主(2008-08-31):
有谁知道制造工具钢(制造拉刀)材料:W6Mo5Cr4V2,用什么砂轮磨削比较好!
用白钢玉、红刚玉砂轮效果都不理想,砂轮磨损太大啊!在工件齿槽磨削时,砂轮磨损严重影响齿槽形线。

网友:
经过淬火的高速工具钢,如果是圆形零件,使用绿碳化硅(GC类),上海诺顿砂轮,粒度150。我现在使用的砂轮是用在
阶梯磨床上的。无心磨床和平面磨床的砂轮我就不太明白。

网友:
有没有用过CBN的砂轮?
我磨高速钢刀具喜欢用CBN的,你所说的磨损很少很少。
也不要多少钱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
感谢2#、3#的哥们,我可以试一试。

网友:
选择砂轮不能从一方面考虑,得多方面考虑。
至少有一点必须要考虑:修整。
CBN,金刚砂轮,修整是个麻烦事。尤其是成型修整(还经常变形状),此时,还是用刚玉砂轮比较好些。专门的磨床,比如磨齿轮刀具的磨床,他的做法是加大砂轮的直径来减轻磨损的影响,上次在客户那里看到的,砂轮直径得一米。

楼主:
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机床上的修正轮修整太硬的砂轮,好像对修正轮影响很大啊

网友:
不幸言中了。
不知楼主说的有多硬啊?绿碳吗?
如果是绿碳,滚轮修整应该没问题。
要是CBN那就不好办了,对滚轮机构的刚性,精度和滚轮要求很高。修整参数也很重要。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不吝指教。

现在是很麻烦的啦!

现在只有使用白钢玉砂轮,只是进刀量小一点,修正砂轮次数都一些,效率低一些罢了。一副滚压轮价值上万,不得不确保它,否则无法交待啊!

多谢楼上各位!如果有更好的方案,提请各位不吝指教。再次谢谢。

网友(2010-08-03):
CBN砂轮如果可以解决修整。或者你的磨削方式允许是最佳选择。
如果你的不允许上面条件。SG砂轮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