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幅值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08-08-31):
在solidworks中进行仿真,在“单作用力”下面的ForceA0上右击,选择“绘制曲线”/“平均位移”,下面有  X轴分量,Y轴分量,Z轴分量,幅值。其中“幅值”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这是用有限元方法算得 ,里面叫位移很复杂的    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啊

那 solidworks 画出的曲线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