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螺纹时刀具停止了--请教

楼主(2008-08-31):
广州数控执行命令G92 X26.4 Z-13.5 F1.5时,主轴在转动,刀具基本停止,只是显示屏上的Z轴坐标以0.001的速度慢慢跳动。这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我是做广数980TD的
说详细点
用G76试试,看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是编码器坏了

昨天来修理的人修好了,说是编码器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o :o :o :o :o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