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像压力传感器和露点仪的输出电流规定值为:(4mA,20mA)?

楼主(2008-08-31):
最近碰到电气方面的问题,没有学过,向论坛同仁请教:
为什么像压力传感器和露点仪的输出电流规定值为:
(4mA,20mA)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专业,4-20MA的出处是《过程控制仪表》
为了方便有效地把自动化系统中各类现场仪表与控制室内的仪表和装置连接起来,构成各种各样的控制系统,这样仪表间就有了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信号进行联络和合适的传输,这就是信号制
电动控制仪表联络与传输主要是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两大类,数字信号就是高低电平(具体的电压取决于系统,可以是24V,也可以说是220V);电动模拟信号在国际上规定的统一标准信号制是:4~20mA DC ,1~5V DC(比如收这个温度变送器的量程是0~100摄氏度,那么对应的信号输出就是4~20mA,当50摄氏度是输出就是12mA。)还有一个信号制即是0~20mA也是有很多。
你所说的压力传感器确切的说是带有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变送器,而露点仪(应该是在线式的吧)就是过程控制仪表的一个检查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