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阀气缸头,原先压力8公斤,现在变为10公斤,是否会影响驱动力矩?

楼主(2008-08-31):
关于蝶阀气缸头的问题:
原先选择气缸头根据压力8公斤来选的,
现在实际管路压力有10公斤,是否会影响驱动力矩?
请教,谢谢!

网友:
10公斤压力是通过蝶阀的压力还是通过气缸头的压力?

网友(2008-10-12):
晕,气缸头哪儿会变化压力呀?
不行设置个减压阀就好了。
说的肯定是管道内的压力咯。得看阀门的设计动作方向以及气缸设计的余量大小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这要重新核算一下增加的阻力矩是否大于气缸的驱动力矩!

网友:
我们做气动蝶阀一般性气缸的压力在0.6-0.8MPA,如果超过的话,我们就在总气管进口设计一个减压阀,压力越高对气缸的冲击也就越大,而且对气缸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网友A:
这个题目好像大家理解有误吧?动力气源的压力是不变的吧,只是管路内介质压力提高了的请楼主确定一下!

网友:
同意5#的意见。
气动头的壳体及机构在设计时应该有一定限制的,通常也是在0.6-0.8Mpa(请注意单位的大小写),超过了会引起损坏,而且很危险!

网友:
晕了!可能是我接触的太少,我们的气源是一个空压机站气源基本上是恒定的,所有的气执行器都用这个气源(我们也叫仪表风)哪能变呀!还是头一次听说算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老马先生,我佩服你严谨的工作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好像大家理解有误吧?动力气源的压力是不变的吧,只是管路内介质压力提高了的请楼主确定一下!

对啊,但是如果总气源过来有10Mpa的话,不就要用减压阀了嘛,因为气缸的工作压力在0.6-0.82Mpa

楼主:
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标准规定

谢谢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

网友(2009-01-06):
回复 楼主:

一般阀门厂家在选择气缸时会按照流体压力1.0MPa, 气源压力0.4MPa选配执行机构.你可以问厂家他们应该很清楚
一般流体压力在0.5MPa以上时都会按照1.0MPa选型. 我是专业阀门厂家.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  0512-65131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