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1):
顺便贴一则
水基切削液的维护

配液是切削液维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使切削液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配液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但液槽要确保清洗干净,水质的选择也十分重要。
一、液槽的清洗
 待换的旧切削液中往往含有大量细菌,在管道内部也堆积了一定量的加工碎屑和污物,因此,在换液前,除了要采用机械手段清除堆积的污物以外,还须对系统进行清洗消毒,以防止微生物感染新液,导致新液迅速腐败。系统消毒可以选用专门的系统消毒液,一般要求将消毒液按一定浓度稀释后在系统内循环数小时,以达到杀菌的目的。
二、水质的选择
切削液90%以上的成分是水,因此水质对切削液质量的影响十分关键。如水硬度太大,水中的钙、镁等离子将可能与切削液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生成絮状物并沉淀,影响切削液的性能;如水硬度太小,则容易起泡。因此在配液前,需根据切削液的性能来选择硬度合适的稀释用水,有条件的厂家可以在初次配液时使用自来水,而在补加过程时采用去离子水,以达到较好的使用效果。
三、切削液的指标检测
切削液的指标检测是切削液维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便及时发现使用中的问题,并适时作出调整。切削液常规的检测指标包括浓度、PH值、防锈性能、稳定性、微生物含量、电导率等内容。对一些维护管理工作较为规范,常规指标无明显劣变的集中供液系统,还可以对过滤性、杂志含量以及粘度等参数进行检测,以此来确定切削液的内在质量情况。
1、浓度
浓度是在切削液使用过程中应首先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切削液浓度过低会导致切削液润滑、防锈性能降低和细菌急剧增长,从而影响刀具的使用寿命、工件的加工精度和设备的工作效率;浓度过高,则可能引起加工过程中泡沫增加,并造成对操作者皮肤的刺激,从经济角度看也是一种浪费。! d P
在使用过程中,受工件的表面携带、有效成分的不平衡消耗、水分蒸发等因素的影响,切削液的浓度会不断改变,因此需要对切削液的浓度进行定期监测,以便根据浓度变化及时地补加新液或补水,以维持切削液的有效工作状态。
目前,切削液浓度的检测方法有折光法、酸解破乳法、化学滴定法和仪器分析法等。
由于切削液在使用过程中受设备漏油的影响,酸解破乳法所计算出的浓度通常高于实际有效浓度。因此,对于切削液浓度的检测,需要根据切削液的组分特点和劣变程度来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并综合多种方法确定在用液浓度。
2、PH值
PH值也是切削液的一项重要指标。切削液的PH值过高,可能会造成操作者皮肤过敏和有色金属腐蚀;PH值过低,则会影响切削液的防锈性能和抗菌性能。
切削液在使用过程中的PH值需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通常为8.0~9.5。切削液PH值突然降低,通常是由于细菌大量滋生,导致切削液发生劣变,此时需要添加PH调节剂和杀菌剂等功能添加剂。
切削液只有具有良好的防锈性能,才能保证加工工件不发生锈蚀,同时也不腐蚀机床及刀具。切削液使用浓度偏低、细菌滋长、水质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加工工件锈蚀。% } S
目前,对切削液防锈性能的检测方法有铁屑滤纸法、单片以及叠片防锈等方法。
在现场维护过程中,切削液防锈性能的下降应该根据具体原因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来解决,如提高切削液浓度、杀菌、添加防锈剂等。 |
-

网友(2011-09-16):
感谢啊..........又向各位高手学习咯........

网友:
推荐你不要加那种防臭的东东。你感觉不臭了,其实那些东西毒性很强。如果想不臭,那你就哭吧!机床老了所有切削液流过的地方脏,你要把那些地方全部都清洗下,我以前开落地镗床,就是把机坑和铁削传送带用消防栓冲洗,当然切削液池也都要洗干净,不过都不是我干的,找个新的切削液公司,买他的切削液要求他把我的这些东西洗干净。他要不愿意你就说,不搞干净你的切削液没效果。哈哈这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