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最好用什么刀片

楼主(2008-08-31):
304不锈钢最好用什么刀片,零件孔22MM深50MM我们现在用的是京瓷的PR930刀片

网友:
粗加工用YG8精加工用YW2

粗加工用YG8精加工用YW2

网友:
最好自己磨刀见过的机夹刀片都不适合车白刚!精车可以用日本产的US735刀片 !

网友:
说明白点,能够使材料不沾刀的刀头多行。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决切削液的问题,对于切削液,本人对于此问题已经解决,在普通不锈钢切削油(市场价格2.5一公斤)内加入盐酸,另外加入一味**化学制剂,对付不锈钢加入可以说是切菜一样,特别是对于攻丝和钻孔,车削更不是什么问题,在不锈钢加工中,你能解决钻孔和攻丝问题,说明你厂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你说是车削选择什么刀具,如果你有钱就选择有镀层的不沾削刀具!!

网友:
车?我这有个孔21mm深度65.7,车不好,主要是铁屑排不出来,现在不车了,直接用铣刀铣的!比车快多了。

楼主(2009-03-14):
但铣同样也存在排屑难的问题同时你公差如何保证

网友:
说明白点,能够使材料不沾刀的刀头多行。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决切削液的问题,对于切削液,本人对于此问题已经解决,在普通不锈钢切削油(市场价格2.5一公斤)内加入盐酸,另外加入一味**化学制剂,对付不锈钢 ...
引用 网友A:

你说化学药剂是四氯化碳吧

网友(2009-06-13):
加工用YG8精加工用YW2

网友:
京瓷的pr930还是不错的,另外可以用ca6515和ca6525专门加工不锈钢的

网友(2009-10-24):
这好办 韩国克洛伊的黑色的加工不锈钢的刀片 好的很 走刀速度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