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温度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8-08-31):
如图的温度传感器是否有问题,标注的2个点是否有问题?

是否没有固定会导致测量范围漂移???

求大侠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能否更详细点!
你这就是个温控器,温度范围多少。

感温的毛细管长度与温度漂移有一定关系!

楼主:
0-300 度测量范围啊

网友:
这是一个PT100的带变送器的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为两线制的。他的功能就是将温度信号转换为4-20mA电信号。
单从图片上如何能判断有无问题呢?

网友:
这就是个温控器,温度范围多少

网友:
这个东西是仪表自动化中最多用到的,确切的说是带有温度变送器的一体化的温度传感器!
光看外表看不出什么!
你所说的两点是两个电位器!是用来调节零点和范围(具体看说明书)
据我了解调效好后不需要用胶封装,当然了这种仪表要避免振动(安装后更要注意)还有就是防潮,因为这种电位器是多圈绕组的(精度和成本都要高)触头潮湿会氧化!
你用一个电阻箱、一个24电源、一个万用表调效变送器(需要Pt100的温度与阻值对应表),然后测试热电阻(可以采用替换等方法)。都确定是好的后就测试温度响应(多数坏的就是变送器因环境温度而飘移)。
跟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