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成型工具如何操作

楼主(2008-09-01):
我想在1mm的钢板上拉深一个179x71的压花,深1MM 方便贴面膜,可我在SW自己做一个成型工具,操作结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有高人帮我做一个案例吗? 我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完全自己做,从库里面调用一个相似的进行一下编辑一下就行了
操作方法:打开右边资源工具栏formingtools,选一个合适的,双击它进行编辑,另存到需要的名称,然后加到库里,就可以了;库里的各种工具本身也是一个例子,照着做就行了。
下面是我的一个实际应用,08版的

网友(2009-04-23):
一直的搞不好这个事,回去按照方法实验

网友(2009-07-29):
又学了一招。。。。。。。。

网友(2009-09-15):
又学了一招   呵呵

网友:
相当于做好要成型的凸模,然后用钣金菜单下的成形工具命令制作成形工具,设定好移除面与终止面然后将其保存在成型工具文件夹里,或者是存在其他的文件夹,将此文件夹添加为成形工具文件夹即可,由于电脑没装SW没办法截图

网友(2009-12-19):
做好后,存为库文件,后成型工具调用

网友(2011-05-13):
正需要,学到了,数字数字

网友:
这东西好呀,挺有用的。

网友(2012-07-06):
如何添加到库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