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上的白钢割刀刃磨有什么要求?

楼主(2008-09-01):
在切割时震的相当厉害,请问大家这会是那些方面以前的?详细些,谢谢了~

网友:
有啊,这就要问高手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呀,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一是转速问题,
二是刀可能装的太高了点.
三刀子不锋利
割刀割料时,刀子的位置和转速很有关系,搞得不好就会尖叫或发震.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什么设备?
你现在的刀具角度?
切削参数?

网友:
主要原因在刀具角度和切削参数

网友(2009-03-14):
切断刀角度和转速及材料有关
通常情况下震动有几种原因:
一:转速太高会震动,直径50的45#钢转速在200到400转之间,材料越硬转速要越低;
二:车刀宽度较宽了,宽度等于0.5到0.6倍的庚号下D(工件直径),长度在切入的深度+2一3cm;
三:工件伸出的长度,伸出的太长也会引起震动,可采用一夹一顶的装夹方法;
四:车刀不锋利了,刃磨车刀,或进给量太小,可加大进给量f。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顶一下!!
补充一句,刃磨时不要过烧!!

网友:
车床主轴或小溜板间隙过大,用窄(薄)点的切刀可减小振动。

网友:
1:刀要磨好
2:速度不要贪快
3:别心急,慢慢来
否则,卡的一声,刀就断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谢谢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 很基础的知识!

网友:
仔细调整车刀刀尖的高度,务必使刀尖与车床主轴的轴线等高!

网友(2009-07-14):
切断刀角度和转速及材料有关
通常情况下震动有几种原因:
一:转速太高会震动,直径50的45#钢转速在200到400转之间,材料越硬转速要越低;
二:车刀宽度较宽了,宽度等于0.5到0.6倍的庚号下D(工件直径),长度在切入的深度+2一3cm;
三:工件伸出的长度,伸出的太长也会引起震动,可采用一夹一顶的装夹方法;
四:车刀不锋利了,刃磨车刀,或进给量太小,可加大进给量f。
以上仅供参考............................................七楼的,我顶!!

网友(2011-11-26):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1:刀头必须是最高点  2:刀槽必须高于后面

网友:
为什么要用白钢,什么材质

网友:
望有高人指点!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白钢刀切断时转速不能高,应在尽可能靠近卡盘的地方切断,另外刀宽要合适,一般直径30以下的料刀宽3个就行,30至60刀宽4个,超过60就别用白钢刀了,效率很低

网友:
刀太宽 离夹饼太远也会震

网友:
如果棒料直径较大,开始接刀时切断刀容易打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开卷屑槽,R开得稍大一些,这样切屑卷得较松排屑和散热都会顺利些。

网友:
全说完了 ,  我都没说的了、。

网友:
首先转速不能太高。刃磨后一定要用油石背一下。控制好出屑方向。不论是合金刀还是白钢刀,排屑永远是第一位。如果切断大直径的活,最好不要有刃倾角。这样铁屑容易偏向一边,“挤刀”“啃刀”“扎刀”都跟这个原因有关系。

网友:
1,刀具磨削,刀的宽度,   2,机床转速,进给量,3.机床的主轴调整,中小托板间隙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