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螺纹环规与塞规不能配合?

楼主(2008-09-01):
我们是用塞规检内螺纹、用环规检外螺纹,这样检出来的内外螺纹可以配合,那为什么内外螺纹规不能配合呢?实在想不通,请大虾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想通,首先应该清楚受检产品的内外螺纹本身是间隙配合。打个简化的比方,产品轴的最大直径为9.9,产品孔的最小直径为10.1(即产品配合的最小间隙为0.2),那么,检测产品轴的环规的孔的通端直径为9.9,检测孔的塞规的轴的通端直径为10.1。现在再看环规与塞规的配合,是不是成了最小过盈量为0.2的过盈配合?

网友:
呵呵呵,已经讨论过相关问题,搜索一下,具体我不记得了

网友(2022-01-12):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想通,首先应该清楚受检产品的内外螺纹本身是间隙配合。打个简化的比方,产品轴的最大直径为9. ...

不够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