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安装问题

楼主(2008-09-01):
重装系统后UG无法安装,觉得应该是IE的问题,但从面板中找不到IE,求教!!!

网友:
如果是IE7.0的话
是运行不了的
要修改下(这个你可以网上查到)
至于你说的无法安装。。。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
请问下是什么系统?

楼主:
XP,是无法运行,昨天从运行中改了下参数,今天提示卸的是6.0,搞不懂

UG6.0装上也无法运行。

楼主:
这两天都没鼓捣好,公司维护人员太大牌,一直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