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测头的插入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1):
在用气动测头测量孔的内径尺寸时,势必要将测头插入被测孔。
由于气动测量采用的是比较测量,所以测头与被测孔间的间隙非常小,甚至只有几十微米。
那么请问用过的大侠,如何保证测头插入时不碰撞被测孔,因为很多被测孔不允许碰。
再次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粗导向,另间隙没这么小,可以0.05左右.

楼主: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要是自动测量的话,测头由汽缸驱动来插入,可能力量比较大,我怕万一某次定位不好,把被测孔或测头给撞坏了

网友:
最大可能的间隙取决与你所使用的量仪。
关于“要是自动测量的话,测头由汽缸驱动来插入,可能力量比较大,我怕万一某次定位不好,把被测孔或测头给撞坏了”,看来你是做自动测量的,在间隙的基础上测头驱动加中间缓冲机构或者过载保护机构,插不进自动停止或者返回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通过计算机控制,在测量位置 加一个发讯开关,如不到位,可自动保护,退出测量并自动复位重新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