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编程---请教

楼主(2008-09-01):
搞GSK980T了2年了...到现在还不怎么清楚 怎么倒角编程..
30°..请大哥们帮解答下

网友:
说的不清楚
如果就是倒个角的话就用G01就行了
数据用三角函数算
尺寸要求较严的话就加刀尖补偿

网友:
首先要会初中学的三角函数,算出数值来,再用一下刀具半径补偿就OK!

楼主:
你看
比如一个45°的角,

外圆120MM

Z0

编程怎么编?

网友:
倒多大的角啊????楼主的问题很深奥啊!!!呵呵呵

楼主:
45度的啊..用G1怎么编程 举例

网友:
45度0.5的倒角可以这样
G0 Z1.
X117.
G1 X120. Z-0.5 F0.05
或者可以这样
30度0.5倒角可以这样
G0 Z1.
X118.268
G1 X120.Z-0.5F0.05
一般来说倒角都不会从Z0处倒角,普遍从Z1.0处开始倒角。

楼主:
45度0.5的倒角可以这样
G0 Z1.
X117.
G1 X120. Z-0.5 F0.05

那X117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117-120是3毫米的间距,即X向是3毫米,单边1.5毫米,Z向从1.0到-0.5,也是1.5,XZ都走1.5毫米,45度倒角。118.268  -  120是1.732,X向即一半即0.866,Z向是1.5,三角画下,30度角。

网友:
GSK980上面是否可以这样倒角,你试试。
G1 Z-1.5 A-30(或A30)F0.1

楼主:
那用三角函数 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GSK980不可以向你说的那样倒角.

楼主:
GSK980  没有A键

网友:
你搞数控两年,倒角都不会啊

网友:
晕死    路你还长着呢

楼主:
是啊.所以就麻烦你们多多指教下啊

网友:
一般倒角似乎要引入一个+z距离 再去加工的吧?

楼主(2008-10-08):
引用 网友A:
117-120是3毫米的间距,即X向是3毫米,单边1.5毫米,Z向从1.0到-0.5,也是1.5,XZ都走1.5毫米,45度倒角。118.268  -  120是1.732,X向即一半即0.866,Z向是1.5,三角画下,30度角。

在不知道117MM和118.268的时候那3毫米和1.732毫米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CAD画一个轨迹线吧,

网友:
3的平方根是1.732,在三角计算的时候要用到的。学习下初中的三角函数也许对你很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一般道角不从Z0.开始.
我们公司倒角都是从Z0.开始的.

网友:
gsk 980 TA  才有道角功能

其他的都是靠程序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