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向阀和液压锁的使用

楼主(2008-09-01):
单向阀也能起油路封闭的作用,防止油缸的下落时该怎么选择使用呢?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单向阀是不可控的,只能一个方向通过流量,液压控单向阀是可控的,当需要下落时,可以控制它,让它变成通路,因此,防止油缸下落,一般采用液控单向阀。(平衡阀也可)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5-04-26):
想让动作缓慢进行最好用平衡阀,比如说装载机大臂油缸,想让其静止不动最好用液压锁,比如说支腿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