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纯铁的,表面粗糙度要达到0.8,需要选择什么材料的刀具---请教!

楼主(2008-09-01):
材料纯铁的,表面粗糙度要达到0.8,请问需要选择什么材料的刀具!??谢谢!!

网友:
老兄!你的问题写的也太简单了!是车还是铣啊?还有很多东西都没说清楚啊!
如果我回答也很简单,比如说我回答“用硬质合金材料的刀具”,你是否满意呢??!

网友:
落落的问一下:什么是纯铁呀?  和纯钛一样的概念吗?
用于什么零件上的,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网友:
纯铁是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了,如果按纯铝这种材料来理解的话,应该是含99%以上的Fe的金属材料--软,粘刀,有磁性

网友:
先说清楚材料啊

网友:
最好注明其规格,如果是一般国标的铁材也应注明其含碳量等条件,因为加工的难易度会有所不同,另外粗糙度有分很多种,比如说Ra或者Ry等等,您所提的0.8是哪一种标准呢?

网友:
纯铁是指碳含量0.02% 以下的把,用P类硬质合金刀具应可以

网友(2008-11-23):
含碳量不超过0.04%的纯铁,亦称锭铁。纯度可达99.8%~99.9%,低于电解铁,故其强度、硬度、弹性系数均比电解铁高,但塑性则较低。工业纯铁用平炉生产,氧化期特长,以除去碳等杂质,故成本很高。在860~1050℃有热脆性,热加工时应特别注意,最好避开这一脆性温度范围。力学性能不受热处理的影响。可用于建筑工程,制造防锈材料、镀锌板、镀锡板、电磁铁芯等。有的工业纯铁还含铜(0.25%~0.30%),以增加耐蚀性。 工业纯铁是的一种,其化学成分主要是,含量在99.50%-99.90%,含碳量在0.04%以下,其他元素愈少愈好。因为它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纯铁,所以称这一种接近于纯铁的钢为工业纯铁。一般工业纯铁质地特别软,韧性特别大,电磁性能很好。常见的有两种规格,一种是是作为深冲材料的,可以冲压成极复杂的形状;另一种是作为电磁材料的,有高的感磁性的低的抗磁性

网友:
是车还是铣啊?磨是肯定没问题

网友:
楼主是搞机械的么?

网友:
来混权限的,路过

网友:
啥铁?铁锅的铁吗?

网友(2009-01-21):
一般来说CBN的刀片用镗的就能达到Ra0.8了,车就相对来说更容易达到了。铸铁件通常都不上磨床,因为对设备伤害比较大。

网友:
纯铁建议用京瓷的软钢槽型的刀片

网友(2009-03-02):
老兄说的纯铁材料是狠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