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型号的识别方法

楼主(2008-09-01):
车辆车辆编码的内容有五部分:
            1、企业名称代号;
            2、车辆类别代号;
            3、主要参数代号;
            4、产品序号;
            5、企业自定代号。

            1、企业名称代号用2位汉语拼音表示。
            如: CA表示一汽、EQ表示二汽、BJ表示北京、NJ表示南京。
            2、车辆类别代号用1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用1表示载重汽车;2表示越野汽车;3表示倾卸汽车;4表示牵引车;5表示特种车;
            6表示客车(大、中、小);7表示轿车;8表示挂车;9表示半挂车、加长货挂车。
            3、主要参数代号用2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①在载重货车中,这两位数表示的是车辆总质量(车辆自重和载重量之和);
             ②在轿车中这两位数表示的是汽车的排气量(单位:升);
            ③客车中这两位数表示的是车身长度(单位:m)。
            4、产品序号用1位阿拉伯数字表示。用0、1、2分别表示车型的改动及改型情况。
            5、企业自定代号:
            第一汽车制造厂企业自定代号:
            A——带空调
            B——自卸
            C——超豪华或牵引车底盘柴油车
            D——客车底盘
            E——高栏板
            K——柴油车〈K2=大连柴油机,K1=德国道依茨发动机,K4=无锡柴油机〉
            P——平头车〈P=两个雨刮片平头两个雨刮片平头驾驶室〈FK型驾驶室〉。
            P1=三个雨刮片平头驾驶室, 比P宽近200MM〈FP型驾驶室〉。
            P2=加宽型三个雨刮片平头驾驶室,比P1宽近312MM〈FM型驾驶室〉。
            如企业自定部分有P或P1的同时还有H时,驾驶室在P或P1基础上加宽一级〉
            R——带卧铺
            S——加油车底盘
            T——双桥驱动
            L——长轴距
            Y——右方向
            Z——出口汽车
            H——宽体驾驶室
            举例: CA 1 09 0 K2L2 1 2 3 4 5
            1——企业名称代号
            2——车辆类别代号
            3——主要参数代号
            4——产品序号
            5——企业自定代号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各种货车有100多个品种,我们要准确地确定定损的车型,一定要将车辆上的型号牌抄准,抄全。在更换发动机零件时,不要忘记注明发动机的型号。方向机是机械式还是液力式要标明。更换轮胎时要标注轮胎型号。由于承载的吨位不同车辆的前桥,钢板弹簧,大梁随吨位变化而不同。发动机功率变化而产生的水箱尺寸变化,变速器,传动轴,后桥体及差速器变化。这些变化都体现在车辆型号中,我们要熟练掌握车辆型号,钻研其内涵,为做好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汽车制造厂企业自定代号:
            G——平头驾驶室 一排半
            T——平头驾驶室 单排
            N——平头驾驶室 双排
            D——发动机
            F——尖头驾驶室尾部
            阿拉伯数字——
            货箱长度国产汽车的型号牌及位置:国产汽车的型号牌的位置一般都在仪表台的右侧或驾驶室后门柱上:一汽货车的型号牌的位置一 般都在大梁右侧(副驾驶员一侧)。二汽货车型号牌一般在驾驶室里面。大梁右侧尾部用钢印打有底盘号码。
            国产汽车型号牌 车型—————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排气量——座位————— 产地 生产公司
            国产内燃机型号:内燃机型号是由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拼音文字的首位字母组成。为避免字母重复,可借用其它汉语拼音字母,但不得用其它文字或 代号。
            内燃机型号的组成:内燃机型号应能反映出它的主要结构及性能,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首部 首部表示气缸数符号。气缸数用数字表示。
            (2)中部 中部表示机型系列。用字母表示冲程数E—表示冲程,无E表示四冲程;用数值表示气缸直径(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不列出)。
            (3)尾部
            尾部表示机器特征和变型符号,机器特征用字母表示;变型符号用数字表示顺序,与前面的符号用一短横隔开,该数字序号由系列产品的主导厂按产品出现的顺序统一编号。
            (4)型号的排列顺序和符号
            型号的排列顺序和符号规定如下:首部 中部 尾部 变型符号,用数字顺序表示 用数字 缸径符号用机器特征符号,用字母表示 表示气缸数
            冲程符号用 气缸直径的 下列特征: E表示二冲程,毫米数来表 Q—汽车用 不用此符号表示,但不列T—拖拉机用 示四冲程出小数点后
            C—船用 面的数字。 J—铁路牵引用 Z—增压(无Z非增压) K—复合式 F—风冷 无符号表示—水冷
            (5)举例: 6102Q汽油机—表示六缸、四行程、缸径102mm水冷、汽车用。
            492Q汽油机—表示四缸、四行程、缸径92mm、水冷、汽车用。
            6100Q-1汽油机—表示六缸、四行程、缸径100mm、水冷、汽车用、第一种变型产品。
            6135C-1柴油机—表示六缸、四行程、缸径135mm水冷、船用 、第一种变型产品。
            6140柴油机—表示六缸、四行程、缸径140mm、水冷、通用。
            8120F柴油机—表示八缸、四行程、缸径120mm、风冷。
            8E430Z柴油机—表示八缸、二行程、缸径430mm水冷、增压。

楼主:
上海大众汽车公司

桑塔纳汽车目前有三大类型: 桑塔纳普通型、桑塔纳普通型旅行车、桑塔纳2000型、桑塔纳3000。
            桑塔纳各车型在2000年以前使用以下代码识别车型:
            举例:330 K8L LOL TD1 330K8L =2000型 330K8B =普桑 330K8D =旅行车 TD1 =普通4档
            TD2 =选装5档 TD2 =JV型化油器发动机 TE2 =AFE型电喷发动机(压力传感型) TF2 =AJR型电喷发动机(空气流量型)

            桑塔纳各车型在2000年以后使用以下代码识别车型:
            SVW7180表示普通桑塔纳
            SVW7181表示普通桑塔纳旅行车
            SVW7182表示普通桑塔纳2000型
            以上三种车型装备有三种发动机,1:JV型化油器式发动机 2:AFE型电喷发动机
            3:AJR型电喷发动机。这三种发动机进气系统形式完全不同,所有配件都不通用,定损查勘中除记录车型外不要忘记记录发动机型号。
            另外有无安全气代,手动变速器还是自动变速器,〈元宝梁不通用〉方向机是机械式还是液力式,车门玻璃是手动升降型还是电动升降型等等。在询报价单中都要体现。

            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车型还有:帕萨特B5系列,波罗两厢,三厢系列,高尔系列。
            帕萨特B5系列有如下型号: SVW7183
            手动档,SVW7183自动档,SVW7203手动档,SVW7203自动档,SVW7283自动档。
            波罗两厢系列有如下型号: SVW7144手动档,SVW7144自动档,SVW7164手动档。 波罗三厢系列有如下型号:
            SVW7144手动档,SVW7164手动档。
            高尔两门轿车系列: SVW7165手动档。 以上各种轿车由于配置不同分为基本型,舒适型,豪华型几种。
            在定损中要注意内部配置的变化。

楼主:
东风汽车公司《二汽》

二汽神龙汽车公司生产的富康牌轿车有以下车型:
            DC7140两厢轿车,DC7141两厢轿车,DC7142三厢轿车,DC7160两厢轿车,DC7161三厢轿车
            ,DC7162毕加索旅行车,DC7200毕加索旅行车,赛赛纳三厢轿车。
            二汽风神汽车公司生产的风神牌轿车有以下车型: 风神汽车公司生产的风神兰鸟轿车是**日产汽车公司兰鸟系列轿车。有EQ7200-I,
            EQ7200-II,EQ7200-III三大种类,装备的不同,配置的不同形成近10种车型。
            东风汽车公司小王子系列微型轿车:东风汽车公司生产的小王子系列微型轿车是玻璃钢车身。车型有EQ7081三厢手档轿车,EQ7100二厢手档轿车
            ,EQ7101三厢手档轿车,EQ7101三厢自动档轿车,子弹头式旅行车几种。
            东风汽车公司风行牌旅行车:〈柳州〉风行牌旅行车有EQ6460系列,EQ6500系列。
            以上各种轿车,客车配置上有手动档,自动档,机械齿条式方
            向机,液压齿条式方向机,化油器式发动机,电喷型发动机,1-2个安全气袋,ABS制动系统,大灯型式,中控门锁,车门玻璃升降型式等等都有不
            同,请在定损中多注意。

楼主:
一汽公司生产的轿车及客车

一汽生产的轿车主要是红旗牌轿车:
            CA7180系列〈明仕〉车型有:7180AE,7180A2E,7180A2EL
            CA7200系列 车型有:7200E3,7200EL,7200AE3,7200
            CA7202系列〈世纪星〉车型有:7202E3,7202E3L,7242E6
            CA7220系列 车型有:7220E,7220EL,7221,7226L,7460
            CA7230系列〈马自达M6〉车型有:7230AT 一汽生产的客车
            CA6350系列〈佳宝〉
            CA6440旅行车系列。
            一汽大众公司生产的轿车奥迪系列轿车:
            奥迪100系列: 1.8升化油器发动机, 2.2升5缸机械喷射式发动机, 2.6E电喷式发动机。〈车身与前2种不同〉
            奥迪200系列:1.8T涡轮增压电喷式发动机,2.4升电喷式发动机,2.6升电喷式发动机。
            奥迪A6系列:1.8升,1.8T,2.4升,2.8升电喷式发动机
            奥迪A4系列:1.8T,3.0升电喷式发动机 捷达系列: 1.6升化油器发动机,1.6升电喷式发动机 车身有2种型式
            宝来系列:1.6升电喷式发动机,1.8升电喷式发动机
            高尔夫系列: 96款1.6升,2.0升发动机.2003款1.6升,1.8升, 2.0升发动机。
            以上各种轿车配置上有手动档,自动档,机械齿条式方向机,液压齿条式方向机,化油器式发动机,电喷型发动机,安全气袋及安全气袋个数,ABS制动系统,大灯型式,中控门锁,车门玻璃升降型式等等都有不同,请在定损中多注意。

楼主:
美国汽车

美国汽车自90年以来大量进入我国,美国汽车主要有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克来斯勒汽车公司生产。
            各公司都有3-7个系列车型在不断更新换代,我们所看到的汽车是美国某个公司,某一个系列某年的一种车型。下面介绍如下:

            (一)  通用汽车公司(GM)
            ⒈ 别克系列:(别克系列在我国常见车型有世纪、林荫大道、路霸、帝王)
            ⒉ 卡迪拉克系列:(卡迪拉克系列在我国常见车型有佛拉特伍德、布鲁汉、帝威)
            ⒊ 雪佛兰系列:(雪佛兰系列在我国常见车型有柯西嘉、罗米娜、幻影)
            ⒋ 奥斯莫比尔系列:(奥斯莫比尔系列在我国常见车型有尖刀)
            ⒌ 旁迪克系列:(旁迪克系列在我国常见车型有太阳鸟)

            (二)  福特汽车公司(FORD)
            ⒈ 福特系列:(常见车型有维多利亚皇冠、天霸、金牛)
            ⒉ 林肯系列:(常见车型有城市、大陆)
            ⒊ 水星系列:(常见车型有黑貂、伯爵)

            (三)  克来斯勒汽车(CHRYSLER MOTORS)
            ⒈ 克来斯勒系列:(常见车型有协合、纽约人、帝王)
            ⒉ 道奇系列:(常见车型有杰龙、王朝、公羊、彩虹)
            ⒊ 顺风系列:(常见车型有太阳舞)
            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车辆型号编码上采用17位编码(80年以后的型号,70—80年代采用的是13位编码)。17位编码的位置在仪表台左前角〈从风档
            玻璃外向里看〉17位编码的含义解释请看汽车识别代码手册。在定损时〈报价时〉除注明17位编码外,还要注明发动机的排气量,后行李箱盖尾部的车辆品牌〈英文〉。

楼主:
日本汽车

**汽车自80年以后大量涌入我国,**生产汽车的有9大汽车公司:丰田汽车公司,日产汽车公司,三菱汽车公司,五十铃汽车公司,日野汽车公司,马自达汽车公司,本田汽车公司,大发汽车公司,铃木汽车公司。

            每个公司又有若干个系列,每个系列中有不同的车型,随着时间的
            推移车型在不断更新变化。目前,天津市场运行的**汽车在200个品种以上。识别**汽车,弄懂**汽车型号,是每个定损人员必须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汽车型号有二种形式,一种是型号牌,型号牌的大小与明片大小差不多,型号牌中标注有车辆型号〈MODEL〉,发动机型号〈ENGINE
            〉,车架号〈FRAMENO〉,油漆号〈COLOR〉,变速器型号,后桥型号等等。在定损中要将型号牌中车辆型号, 发动机型号,
            车架号一一记清,在更换变速器及后桥时,要注明变速器及后桥型号。9年以后**汽车在车架号上标注的是17位编码,在定损中不要只记录17位编码而忘记车辆型号及发动机型号,因为17位编码需要资料解释《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不好识别车型》。而车辆型号及发动机型号让我们直接读准车型,在与配件商联系零件价格时可直接交流。
            另一种为**本田汽车的车辆型号均采用17位编码来表示,〈也有型号牌,但牌上只有17位编码〉但在生产年份表示上有不同。在本田汽车公司生产的里程系列、雅阔系列、思域系列中的EK类用的17位编码除年份外其它含义都相同,生产年份用编码的第十位和十二位表示。
            里程在第十位和十二位的00表示91年,01表示92年,02表示93年,以此类推。
            本田雅阔的CB类用00表示90年,01表示91年,以此类推。
            本田雅阔的CD类用00表示94年,01表示95年,02表示96年,以此类推。
            本田雅阔CG类用00表示98年,01表示99年,以此类推。
            本田思域中的EK 类用00表示96年,01表示97年,以此类推。
            思域中的EG类、EH类采用美国的17位编码第十位表示年份。
            下面将**几个汽车公司生产的车辆品牌及型号介绍给大家供同志们在定损中参考。

            (一)  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⒈ 皇冠系列(CROWN)YS120、MS122、MS132、YS132、JZS133 JZS155
            ⒉ 克瑞西达系列(CRESSIDA)RX70、RX80、RX81
            ⒊ 光冠系列(CORONA)ST171、ST191、ST150
            ⒋ 花冠系列(COROLLA)EE80、EE91、KE70、AE80
            ⒌ 海狮系列(HIACE)YH50、YH51、YH60、RZH104、RZH114、 RZH105、RH20、RH30
            ⒍ 大霸王系列(PREVIA)TCR10、TCR11
            ⒎ 小霸王系列(LITEAE)YR21、YR21LG、KR27、KR28
            ⒏ 考斯特系列(CORSTER)RB20、FB30、BB42、HZB50。B型14B柴油机(3661CC)1HZ型柴油机(4164CC)

            ⒐ 巡洋舰系列(LAND CRUISER)FJ60、FJ62、RJ77、FZJ70、 FZJ75
            ⒑ 海拉克斯系列(HILUX)RN55、YN55、YN85、YN86、YN106
            ⒒
            戴娜系列(DYNA)YH81(100类)、YY61(150类)、YU62(200类)、YU82(250类)、BU88(300类)、BU91(350类)

            ⒓ 凌志系列(LEXUS)凌志400 UCF10 UCF20、ES300 VCV10、 GS300 JZS147
            ⒔ 佳美系列(CAMRY)SXV10、VCV10、SV21、SXV20
            ⒕ 亚洲龙(AVALON)MCX10

            (二)  日产汽车公司(NISSAN)
            ⒈ 公爵系列(CEDRIC)NY30、PY30、PJY31、CDUY31
            ⒉ 蓝鸟系列(BLUEBIRD)U11、U12、U13
            ⒊ 千里马系列(MAXIMA)J30
            ⒋ 无限系列(INFINITE)G50
            ⒌ 风度系列(LAUREL ALTIMA)A31、A32、A33
            ⒍ 巴宁系列(VANETTE)C120、WRC22
            ⒎ 佳奔系列(URVAN)E23、E24
            ⒏ 碧莲系列(CIVILIAN)W40
            ⒐ 皮卡系列(PICKUP)D21
            ⒑ 卡星系列(CABSTAR)H40单、双排
            ⒒ 阳光系列 (SUNNY)B11、B12、B13、B14
            日产汽车公司生产的大货车进入我国主要是85-93年左右车型,在我司承保的也是这些车辆。〈主要是在郊县公司〉型号为CWA50,CWA51系列。98年以后CWB520系列车辆进入我国,但以工程车底盘为主。另外,我国杭州市与日产汽车公司合资建的汽车制造厂引进生产CWA46,CWA54系列车辆,组装CWB520系列车辆。望大家在定损中加以注意。

            (三)  三菱公司(MITSUBISHI)
            ⒈ 轿车(GALAANT)E15A
            ⒉ L300旅行车LO32、LO65、P03、P13〉
            ⒊ 货车FK415 5吨、FP418 8吨、FV413 15吨、FV415 40吨、 FH315 40吨牵引车
            三菱汽车公司生产的大货车进入我国主要是85-93年左右车型,在我司承保的也是这些车辆。〈主要是在郊县公司〉型号为F系列中型大型货车,近
            几年新型三菱大货车也有进口,但以工程车底盘为主,大型货车没有。望大家在定损中加以注意。

            (四)  五十铃公司(ISUZU)
            ⒈ 载重汽车(根据载重量的情况分成以下几个系列)
            N系列NHR、NKR、NPR轻型车 F系列FSR112、FSR113、FTR、FVR 中型平头车
            E系列车 EXR18 EXZ18 重型平头牵引车 E=平头重型半挂、牵引车 X=38-50T R=驱动型式4×2 Z=驱动型式6×4
            C系列车 CXZ18 CVR16 平头重型载重车 C=平头重型载重车 X=19-26T V=15-18T R=4×2 Z=6×4
            五十铃汽车公司生产的大货车进入我国主要是85-93年左右车型,在我司承保的也是这些车辆。型号为NHR,NKR,NPR轻卡系列。F系列中卡系列。E系列,C系列大型货车。近几年新型五十铃大货车也有进口,但以工程车底盘为主,大型货车没有。望大家在定损中加以注意。

            ⒉ 五十铃WFR系列旅行车

            (五)  日野汽车公司(HINO)
            载重汽车 ⒈ FC系列FC164、FC166
            ⒉ PG系列EG175、FG177

            (六)  马自达汽车公司(MAZDA)
            马自达汽车公司生产的轿车,型号牌上标注的是车辆车身型式。下面将常见的几种马自达轿车车身型式介绍给大家:
            ⒈ 轿车323、626、929 旧款的323车身型式BB(85年)
            旧款的626车身型式GC(85年)GD(86年)旧款的929车身型式HB、HC、HE(87年) 新款的323车身型式BG(92年)
            新款的626车身型式GE(92年) 新款的929车身型式HD(92年)
            ⒉ 旅行车E1400车架号SGNRCT (85年) E1800 车架号SDXO81 (88年) 车架号SR1H22 (88年)
            E2000 HRY0E1 E2200 KNHTP7552PH000000 (南韩组装)

            (七)  本田汽车公司(HONDA)
            ⒈ 里程系列(LEGEND)KA7、KA9(91-98年)
            ⒉ 雅阔系列(ACCORD)CB类CB3、CB5、CB7(90-94年) CD类CD4、CD5 (94-97年) CG类CG8
            (98年)
            ⒊ 思域系列(CIVIC) EG类EG8 (90年) EH类EH9 (92年) EK类EK3 (96年)
            本田汽车的型号均采用17位编码来表示,但在表示年份上有差异。在本田里程系列、雅阔系列、思域系列中的EK类采用的17位编码除年份外含义都相同,在年份上(用编码的第十位和十二位表示折价)。里程在第十位和十二位的00表示91年,01表示92年,02表示93年,以此类推。
            本田雅阔的CB类用00表示90年,01表示91年,以此类推。
            本田雅阔的CD类用00表示94年,01表示95年,以此类推。
            本田雅阔CG类用00表示98年,01表示 99年,以此类推。
            本田思域中的EK类用00表示96年,01表示97年,以此类推。
            思域中的EG类、EH类,采用美国的17位编码用第十位表示年份。

楼主:
奔驰汽车公司

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车型采用两套17位编码。一套表示欧洲款的汽车,一套表示美国款的汽车。美国款型号与美国汽车基本相同可在汽车识别代码中查找。
            欧洲款的17位编码打印在防火板上或左右中门柱上。 解释如下: W DB 140 033 1A 190846 德国 奔驰 底盘号 车型
            方向位置
            车身编号,其中方向位置中1A表示左方向,2A表示右方向。在奔驰汽车型号上重点要确定底盘型号和车型号、款式(欧洲、美国)三个问题。有了底盘型号和车型号,就可以用表查出发动机号和相关材料。
            奔驰汽车的分类主要是用底盘型号来分。目前我们常见的车型有:
            123系列(76年1月生产)、124系列(85年1月生产)、126系列(80年1月生产)、140
            系列(91年4月生产)、220系列〈1999年以后〉,201系列(82年12月生产)、107系列(71年3月—89年3月)、等等。

网友:
不错不错,我已把它复制好,慢慢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典资料!

网友:
哈哈,楼主可以发文本的同时也把打包的上传一下吗
不过还是要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真是好东西啊,对汽车一直不是很清楚区分的标准,很不错的资料了,收藏了,要是楼主再能发些基础、汽车结构或是工作原理的图就更好了,给我们大家来个汽车扫盲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要感谢,分享了!

网友(2009-03-19):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2009-08-26):
这个自老做销售的 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别老来问技术人员

网友(2009-12-11):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应该了解的,作为车辆人。谢谢楼主

网友:
把它复制好,慢慢看。如果你打算走正道,做好事的话。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4 J1 l" Q$ j5 N1 n

网友:
知道过一些,看来还得多充电才行

网友:
很详细了,谢谢了

网友:
楼主是个行家!!!!

网友(2011-02-18):
好东西 拷下来慢慢学习  希望楼主能够再不全一点哈!

网友:
还有更多的吗。。。

网友:
看到桑塔纳了,太长了 眼花

网友:
学习了。复制下来慢慢看

网友(2011-05-31):
很详细全面,谢谢楼主分享经典资料。

网友(2014-07-06):

引用 楼主:
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车型采用两套17位编码。一套表示欧洲款的汽车,一套表示美国款的汽车。美国款型号与美国 ...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