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铸铁真的不能表面电镀吗?----请教

楼主(2008-09-02):
请教各位,想对一件材质HT150的工件进行表面处理,电镀厂家说他们无能为力,你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要求表面装饰层不能太厚,以免影响精度。

网友:
如果表面全部车加工过,可以电镀。& Y, T' g4 B4 r
没有车加工的会镀不上镀层。

楼主:
谢谢回贴,那个工件内外表面经过车床加工。再问:发黑应该也不成问题吧?那种防锈效果好呢?

网友:
见到过一些铸件,外表面没有机械加工,但是非常好看,厂家介绍说是磷化处理的不生锈,有这回事吗?

网友:
抛光镀铬,镀锌或者非晶镀都可防锈。表面都挺好看的。

网友:
可以发黑,和电镀相比,还是电镀的防锈效果好得多,受表面粗糙度的影响,电镀层不能太薄,最好要在0.03以上,

网友:
表面加工光洁度越高,镀的越漂亮。

网友:
可以电镀,不过镀前表面需抛光。我镀过铬

网友(2008-11-04):
可以电镀,也要以发黑。我做过

网友:
抛光镀铬,发黑也可以

网友:
刷防锈漆。。。呵呵~~~~~

网友:
铸件发黑后颜色会变,最好不要镀

网友:
内外表面都加工过的话,当然可以电镀的!但一般批量加工的零件表面质量都一般!可以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铸铁件可以电镀的,车床的大手轮就是铸铁的,镀上铬很漂亮的啊!只是没见过铸铁件发黑的。

网友:
恩,没见过发黑的,见过刷黑漆的

网友:
我们常用的铸铁件表面处理:涂防锈液、电镀、刷防锈漆,根据零件所处的位置及用途选择。

网友(2009-10-30):
赞成磷化处理……

网友:
如果发黑会变色,一般是古铜色,磷化的效果就是黑色,效果还不错,磷化后一般色泽还是不错的,电镀没做过,下次有机会试试,结果再告诉你

网友:
锰系磷化效果好,发黑出来会变成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