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往复滑动时有没有好的滑动导向方式?

楼主(2008-09-02):
有一个弧形滑动的部件(旋长按3米,在90度内往返滑动,重量约2吨)需要沿弧形滑动,请问用啥来支撑保证能够滑动,精度要求0.1mm。

请教,谢谢!

楼主:
用弧形导轨还是....?

网友:
4000斤的大东西。太重了。说说具体的工作环境和用途

楼主:
要求设计的是设备上的一个部件,设备用在室内工作,部件大致是一个弓形(圆弧)的,然后可以沿其弧线,做往复滑动(摆动?比方象天文望远镜的天窗一样),滑动角度范围为90度,滑来滑去,就这些了,或许重量没有那么重,求大家出出点子。

网友:
用圆弧直线导轨,承重和精度都没有问题,你可以上THK的网站看看。可以承受楼房重量的导轨都有。
也可以考虑用一固定半径的导向杆导向。

楼主:
用固定半径的导杆做导轨,摩擦力太大了吧。

网友:
从维护和维修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用三根撑杆比较好

网友:
可不可以定做一个1/4圆周的转盘轴承?

楼主:
7楼的意思是不是采用3辊式滚轮支撑,请详细介绍一下思路。8楼的1/4转盘轴承和弧形导轨是一个意思吧。请继续发表见解。

网友:
转盘轴承不是弧形导轨。转盘轴承,就是大型回转设备里面用的,比如,起重机的转台。
不过,我感觉这个结构成本可能太高了。优点是精度可能比较好控制(只是可能,我也没把握)。

你搜索一下 转盘轴承,就知道是什么结构了。

网友:
有现成的圆弧线轨卖的,就是贵了点。没有办法,困为你要求的精度是0.1mm。
另外你还要注意一下你的运动控制方案,因为2T的自重再加上大半径,惯量会比较大的。如果精度没有这么高到是有其它方法。

网友:
请详细描述机器的工作内容\参数及现在的状态,大家才能给出成本低又能满足要求的方案,要不然,探讨也是海阔天空.

网友:
自润滑的弧形导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可站内信联系本人

网友:
是不是像开采石油用的那个磕头机提供动力的那部分?

网友:
有一定精度要求,买圆弧导轨比较好,也耐用。

网友(2008-12-01):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做一条弧形导轨,两侧装滚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