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测量垂直度是用長度單位而不是角度單位?

楼主(2008-09-02):
想请教一下,为何测量垂直度是用mm(長度單位)作測量单位?而不是用度(角度單位)作单位?其原理为何?可否请哪位高手帮忙说明一下?感激不盡!谢谢!

网友:
垂直度公差带的形状?

网友:
可能长度更直观吧,更有利于调整加工中心吧
当你测量角度的时候,角度偏差已经出来了,

网友:
好问题!以前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1.垂直度属于定向公差,要有基准.公差带为两平行线, 测量多用表的读数.
2.角度属于形状公差,无需基准,公差带为两线夹角,测量多用角度尺和投影.
3.所以要看图纸的标注和设计者的意图来决定加工方法和测量方法.

只是个人观点,非标准答案,仅供参考!

网友:
主要是为了测量和加工制作方便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关于老麦兄所言我很认同,不过就您第一点所提公差带为两并行线,我的问题即在于此,因为两条并行线从交点向外延伸之后势必两线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那么该如何定义其公差带在何处呢?

网友:
呵呵呵,楼主,再看看各种垂直度的公差带形状,不只是平行线一种,应该很清楚了,国际上也是基本统一的。
关于你的向外延伸之后的疑问,可以参考“延伸公差带”。本版有很多基础知识,你可以搜索一下诸如形位公差之类的帖子

网友:
我想这是从装配使用要求上来考虑的吧,以目前这种公差带来说,不考虑被测部位的高度,直接用这种公差带要求,符合肯定不影响装配使用,如果以角度公差带衡量,不同高度上需要计算不同的角度公差到底多少才不会影响使用,远远不如目前这种公差带简单实用,而且从加工控制上也成本也比这种高;大家想想是不是有道理?

网友(2008-11-01):
设计中公差分析时,使用长度单位计算极限配合情况方便些,试想用角度的话会是什么样子?

网友(2009-02-23):
垂直度的公差可不可以转换为角度数值?

垂直度的公差可不可以转换为角度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