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克服的车销部位---请教

楼主(2008-09-02):
在深度10.2mm,内径23mm的底部要用CNC车一个深1.7+0.1/-0mm,4.4+0.1/-0mm的沟槽,该沟槽底部粗糙度要求Ry6.3,Ra1.6,材料为GB/S20C的低碳钢经过锻造挤压之后的毛胚,之前曾经试过一些刀具但效果都不好,要不是必须把转数放到很低增加车销的时间,就是该刀具的寿命很短,大约车十来个粗糙度就不合格了,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该用哪一把刀会比较好?谢谢!

网友:
你之前试过的都是一些什么材质什么品牌的刀呢?

网友(2008-10-08):
你可以试一下我公司的,jh-lc内槽单滚型滚压刀,处理这个内槽,你可以访问我公司的网站,www.jh-tool.com

网友(2008-12-16):
京瓷的内径槽刀,就很好几款符合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