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图的编辑---请教

楼主(2008-09-02):
此种模式的图片在UG中可以编辑么,把爆炸图排布好之后应具体怎样操作?爆炸后只能一个个的排布其距离么??

盼望哪位仁兄给点指导啊

网友:
可以排定一定的距离的
但装配烦琐的话比较会乱
所以象发动机之类的
我还是爆炸后
在CAD里面自己拉距离
那样看上去好点

网友(2008-10-17):
在UG中建好模后,用它的爆炸功能,并不影响的每个组件的实际绝对位置,选一个合适的视角,建一个熳炸文件,编辑到自已要的状态,在出图模组中就可以出了,零件编号,列表都可以自动的。特别是跟踪线,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