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包铝排的工艺和设备---请教

楼主(2008-09-02):
有哪位高人了解铜包铝排的工艺和设备啊。谢谢!

网友:
不明白具体含义,能详细讲讲?

楼主:
铜包铝也算是一种新材料吧,因为现在铜太贵了,开发出来的一种代替铜的产品用在电缆上或者其它附件上的新产品吧,具体工艺加工原理什么的具体细节我还不明白,请高手们赐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线电缆的制造工艺吧

网友:
去年有朋友问过我,不过不懂
期待高手解疑

网友:
用轧制复合工艺

网友(2009-02-04):
铜包铝排生产方法,选择铝芯及与铝芯外经相动配合的铜管,对铝芯外面和铜管内面进行清除氧化膜,再将铝芯压入铜管内,并拉伸或轧制使铜管与铝芯间固相结合,最后拉成所需外形尺寸单根的铜包铝排。经过300-350℃的加热处理。铝芯外面和铜管内面的氧化膜清除,有利铝芯与铜管的紧密结合,并有效防止了出现质量问题和出现过热问题,特别是对于强电流的多相大截面导线的线排,可以在强电流下不产生过热,而且线排两端与其它导体的连接问题。

网友(2012-05-16):
如有需要生产铜包铝排工艺和设备请联系  王先生 13722738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