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找一种材质,能解决矩形槽57x12的端口密封

楼主(2008-09-02):
我要找一种材质,能解决矩形槽57x12的端口密封,往复移动,由气缸带动,20mm/s左右的速度,且耐酸碱。
还有我看到的欧琳水槽下水口的密封很像我要找的材质,不知是什么材质,能否做成矩形的,且能与气缸连接起来。

请教,谢谢!

楼主:
请行家指点

网友:
能否说的更清楚些,是否属于端部动密封,我们开发的端部旋转密封已经成功应用。当然,往复运动的也可以,但目前还没有遇到端部往复的情况。

楼主:
应该是端部动密封,
原理是这样的,要将染料均匀地施加于布面,布靠张力绷在液体槽的出口,布在走动过程中是有左右窜动的,所以考虑要跟边,且液体有一定的压力,不大于2kg,    门幅在1800左右,槽的截面为57x12 ,此移动体与布接触部分要有一定耐磨性,不知我是否讲明白了

楼主:
能否看到成功应用的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