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块的加工尺寸---请教

楼主(2008-09-02):
套装的量块,通常都是购买的,比如成量的。

如果自己加工,多块相同尺寸的量块之间的尺寸偏差最大是多少?

(我要三块用来做测量支撑的标准块.)

网友:
晕,这不是你自己定吗?满足你做测量支撑的要求就可以

楼主:
所以我请教大家,作为支撑的三块垫块,他们之间的尺寸偏差最大应该是多少?

网友:
由你自己决定啊!对于测量支撑没有关系啊1你如果是CNC测量,无所谓,如果以它做基准,那得看你的工件的精度要求!比精度要求高两等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