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件旋转,控制方法---求助

楼主(2008-09-02):
机床类似车床,一工件旋转,另一工件轴向移动(接近旋转工件),在两工件接触的瞬间要发出一个信号。
刚接触时压力太小,发不出信号。位移不行,因为工件长度公差不准。
工件直径范围6----20mm 。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没有完全理解,是否是需要两工件一接触就发个信号?   现在由于刚接触时压力太小,发不出信号?还是寻求如何使两工件一接触就发个信号?还是要改进现有的发信号的方式?如果是两工件一接触就发个信号,最简单的方法是各自接根导线,一接触就导通.

网友:
没看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没有完全理解,是否是需要两工件一接触就发个信号?   现在由于刚接触时压力太小,发不出信号?还是寻求如何使两工件一接触就发个信号?还是要改进现有的发信号的方式?如果是两工件一接触就发个信号,最简单的方 ...

这个方法可行,通电电压要低,通常6v 左右。

网友:
电流的影响因素感觉比较多,可否考虑用光电开关?

网友:
听声音!

不是天方夜谭,早期瑞士某品牌的磨床就是这个原理。

当然,不是直接听,是用麦克风加放大器对准接触区域听。 但是如果你的机床很糟糕,就算了。
因为当机床自己的振动噪声远远大于接触瞬间的摩擦音时,此法无效!

楼主:
机床类似车床,一工件旋转,另一工件轴向移动(接近旋转工件),在两工件接触的瞬间要发出一个信号。
刚接触时压力太小,发不出信号。位移不行,因为工件长度公差不准。
工件直径范围6----20mm 。
请高手指点。

感谢各位热心指点,补充如下:
1.刚刚接触时压力小,发不出压力信号。原来我用压力继电器发信号。
2。导线不行,两个工件都接地呀。这个方法我在其他地方用过,简单实用。
   就是要取一个两工件接触时的信号,不用很精确。在两工件接触时开始下一个动作。

楼主:
就是寻求如何使两工件一接触就发个信号

网友:
用光电开关行不行呀?

网友:
加工金属件时,刀具和金属件接万用表,接触的瞬间万用表就会叫。这种方法不行吗?

网友:
建议传感器采取外置方式,安装在一个可移动的装置上,这样可以调节位置,补偿误差。你说开始压力小,没信号,那就向前移动一下,提前压。

网友:
用测距传感器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指点,补充如下:
1.刚刚接触时压力小,发不出压力信号。是指原来我用压力继电器发信号。
2。导线不行,两个工件都接地呀。这个方法我在其他地方用过,简单实用。
   就是要取一个两工件接触时的信号,不用很精确。在两工件接触时要开始下一个动作。

网友:
方法一:
此例不能直接使用导电的方法,楼主已经多次解释了:整个设备都是导体,两个导电工件都在导体上,永远等电位,
接触与否是无法获得突变信号的。那么如果将那个不转的零件与设备通过绝缘材料夹紧,这样就可以判断其接地的
瞬间即为工件互相接触瞬间。

方法二:
既然接触面的法线方向行程非常短(一接触就触发信号),而行程开关的触发行程又相对较长,不能匹配,那么
就应该逆向思维,寻找容易识别的方向-----接触点的切向

请在不旋转的零件上装夹台装一个小小的橡皮摩擦轮(如同鼠标中键滚轮),与工件等长。在工件接触的同时,
该轮刚好能够被带动旋转,从滚轮内的光栅机构取出跳变信号。

网友(点评):
仿形就容易控制。

网友:
给楼主的一点建议

关于楼主的问题,我想解决的方案一定很多,我提两个方案:一:可以用传感器,比如说光电传感器!二:可以用视觉系统,这个精度可以控制在0.01mm

网友:
15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15楼的方法是专家级的,就这样办最简单.

网友:
可以考虑3坐标测头原理!

网友:
用接近开关,应该可行

网友:
选个行程开关。

网友:
可否考虑使用电容式或电感式接近开关。

楼主(2008-10-06):
感谢各位大虾的指导。
特别感谢15楼朋友详细的指导,我早详细考虑一下。
感谢16楼朋友的指导,这也是我想要的。但是具体方法我不清楚,能不能指导的具体些?

网友:
接个激光测距仪,达到你设定的值就自动换下个动作了嘛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的指导,偶会继续试验。

网友:
可以通过测量旋转动力端电机的电流吗,两工件接触时会加大电流量的

网友(2009-02-25):
接近开关

非旋转件上装一个接近开关,沿运动方向可调,两工件接近一定程度时,输出信号。

网友:
用气转电开关

网友:
嘿嘿   今天英国某公司的人来我这里讲座,提到过他们的产品在这个方面的应用!
用激光测量技术,可以很精确的!
只是成本.....

网友:
6楼的想法很独特啊!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这就是创新!谢谢

网友:
用传感器应该就可以了,主要看你应用的场合吧

网友:
装一个接近开关吧!

网友(2009-06-09):
不知空间有多大,安装位置环境情况
感觉还是近接开关或光电开关
要不就用智能导轨控制

网友:
楼主,我们以前曾经在滑台的死挡铁上用过,基本就是你要求的功能。死挡铁做成带绝缘的通电开关,滑台一碰即退回。很便宜很简单,你可以参考。

网友(2011-10-25):
我觉得响应这么快很难做到哦!

网友:
引用有个同学的一句话,“动静之机”这家伙,水深

网友(2012-04-23):
动静之机的水确定非常的深啊

网友(2012-07-18):
没看明白呵呵不懂

网友(2012-08-29):
采用激光测距控制

网友(2015-01-14):
有过同类的经验,不过必须把其中一个想办法绝缘了。用接近开关不好调距离(我的应用场合距离要经常变化调整),后来就把一颗螺钉绝缘了,用两根导线一端接挡块 一端接螺钉上的平垫片,螺钉调整好后锁紧,螺钉随机构动作一碰挡块,马上就有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