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克斯康PC-DMIS4.1软件,三坐标程序运行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02):
我以前用国产三坐标机,现进了一家公司用海克斯康PC-DMIS4.1软件.因为和以前相差太多,好多东西没搞明白,望高手指点以下几个问题:
1.怎么自动测外圆.我设好自动参数后,自动测量时,机器取好一点后,探头退回后往下z负方向跑撞针.

2.怎样将保存的程序导入执行.我试了把保存程序中的特征标记出来再执行但出现"是否手动标记坐标"对话框.以后我不知具体怎么做了.以前坐标系中的坐标还要不要?如何做到坐标结合.这问急需高手详细解释下.

3.如何测一个圆是椭圆还是圆.

网友:
不是特熟悉,尝试回答下,
第一 探头退后然后往在z方向的话,你要检查下投影面是否选择正确,所有的圆都是要投影面的,激起既然往Z轴方向走的话,可以你设置测量的是zx或yz面

第二 是否手动标记坐标是问你工件位置动了没有,如果手动标定的话就安全点,如果有夹具的话就不用手动标定

第三 好像有专门的要素的,你找下椭圆,不知道是圆还是椭圆的话,就当椭圆测量,然后看他的长直径和短直径有差别马,如果差很多,肯定是椭圆,如果只差一点那肯定就是圆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回退距离的矢量方向错了.
第二个问题,如果工件移动了.一般是要手动重新定一个坐标的,而且是根椐你以前如何定坐标系的顺序有关,你会看到编程栏里面有提示,是先测面,轴与圆等等,你也可以先看一下边上的平面示图,
第三个问题,机器一般会自动识别,如果没有此项功能,那么你选中测量元素然后采点就可以,看看最少要采多少点有没有方位区别就可以了,

网友:
自动测圆我觉得没什么实用的,一般来说你先手动测完(测三点就OK),再将测量点数改多点,选均匀分布测点。如果一定要自动测,首先投影工作平面选正确,参数给出它的直径和测点数,其实不要更改,一般没什么问题;PCDMIS测椭圆功能不是很强,圆度可以测出来,精确定不高,椭圆我们都以圆计算;那个提示了是针对你的工件有没有移动,在建自动程式的时候,我们先必须手动测量一些元素确定工件的位置,(面线点)后面才转换成DCC自动模式,如果工件相对于上一次测量位置没有改变,就无需手动建坐标系,直接进入DCC检测,如果位置有改变,当然要执行手动部份找出工件位置,就是先手动,后才自动~~~~没有真正的全自动啦,毕竟是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国产三坐标机,现进了一家公司用海克斯康PC-DMIS4.1软件.因为和以前相差太多,好多东西没搞明白,望高手指点以下几个问题:
1.怎么自动测外圆.我设好自动参数后,自动测量时,机器取好一点后,探头退回后往下z负方 ...

我建议你还得再参加一下Pcdims的软件培训才好的,Pcdims软件功能多而杂,需有人指导下会比较快上手的
1、如果前面这些都不行的话,试试高级-移动(无)
2、可以试着在坐标系后面Ctrl+U也蛮好用的,如果夹具够好的话
3、我觉得比较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曲面设置
I    0
J   0
K   1

网友(2009-06-27):
测量圆柱问题,要用到自动测量圆柱对话窗口,首先要建立好坐标系,和一些参数设置。1.如果坐标系建立在圆柱的上方
      2。长度为正值。中心坐标:0.0.0
      3.曲面矢量:0.0.1
      4.自动移动.安全高度就行
      5.注意深度和偏置深度的给定。
      6.点击创建即可

网友(2009-10-28):
第三个问题可以用智能测量,自动判断椭圆或者是圆

网友(2010-06-08):
第一个问题,看看矢量方向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先测个圆,多测几个点,然后评价圆度,如果圆度不好就是椭圆。

网友:
IJK的值及工作平面..................

网友(2011-05-04):
我是新手想学习三坐标谁能 给我一套教程啊跪求     指针的那种  谢谢了  540752604@qq.com

网友(2011-11-12):
第一个问题:自动测外圆参数设置里有一个间隙要设为负值,就不会撞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