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AC和笔记本之间传送数据怎么连接啊?

楼主(2008-09-03):
我想买个本本了
方便以后工作,想知道笔记本上的哪个接口能和数控上的RS-232C口连接?
还有能和PLC连接的 好象是串口
笔记本上的PCMCIA接口 和 Express card 哪个口能用在这方面?
早期的IBM 有  PCI接口 是不是就是我说的前者 ?能接RS232吗?

呵呵  大家都说说 自己用的是什么样的本本
最好有图片啊

网友:
可用USB转啊。
不过,很快就会淘汰串口了。我调FANUC还没用到过串口,都是用卡的。

网友:
usb转串口 价格30多

楼主:
大家都说说自己用的什么本本啊
我们这行的都应该什么配置啊
多少也应懂点编程 绘图之类的吧
?

网友:
要说本本,当然是黑色经典好啊,稳定,耐用,抗冲击,带着出差放心,别被偷了就行。
其实,联想土本本也挺好,我用的那个古董本本就是昭阳的。
DELL的本本,办公室有一批,居然还带串口!但有个大问题:连西门子时鼠标乱跑!
配置到不是要特别高,主流就可以了。
工程用,一是要稳定,二是要轻便,三是要结实。

网友:
我用的是串口的。232接口,25针。外接的是3.5寸磁盘机,日本货。用了15年了,没坏过,不过满世界找100V的电源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
可看我的CYMCHEN

网友:
大多数笔记本电脑还时带有RS232-C的。用串口传送还是很方便的。不过现在确实用卡传送得比较多。如果你的笔记本上没有RS232-C,可以购买一个USB转RS232-C电缆。

网友:
我提供一个电缆制作图。

网友(2008-11-18):
我用了USB转 RS232口和线缆,就是传不过去。不知道,这个里面的COM口属性应该怎么设置啊。我是用mastercam传送的。我的台式机自带COM口,不用设置都可以传送的。

网友:
10楼,你设置和机床不对应,应该以机床设置对应

我的接口很全。本子也贵点HP的15的私人用本
很拉风的 酒色红外壳  256的图形专业8400显卡
跑UG6  和CAD  ,MASTERCAMX3  很流畅的。
正版系统我做了点手脚,解决几个机械软件的安装问题。很稳定,快6个月了,
没有死机过。

新手注意不要习惯性的热插拔,否则会烧接口的

网友:
具我所知RS232或RS232C      你说的可能是九针接口(九针对九针)就是你们说的串口
但是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上这种接口越来越少了
你可以转一下   USB     1394都行   线可以自己做   但还是买的好(里边有芯片)
不过现在买床子都给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