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测量,想订你的货!电子螺纹检规

楼主(2008-09-03):
扬天测量,你好,我是新手,因工作需要,有几个问题想询问一下:1.我司是做出口电机的,其前后端盖(材质有铸铝,铸锌,纯铝三种)常用的美标螺纹有1/4-20 UNC 2B,6-32UNC 2B,8-32 UNC 2B,10-32 UNC 2B这四种;因为供应商制造水平问题,经常需要用螺纹通止检全检,这样一来品质成本居高不下(人工工资及检具损废),听说电子检规很好,但不知道是否适用;2.我司的供应商现在使用的是"富士丝攻"和我司提供的"镀钛丝攻",但还是存在"富士丝攻"有部分孔螺纹通规不能进及"镀钛丝攻"加工数量少的问题(只能攻几千只,达不到厂家所说的上万只),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推介;3.我曾联系过深圳一家供应电子检规的店,他们没有现货,需要付款才给我们从国外定货回来,不知道您这里怎么样,价格是多少?能否先提供一份使用说明书给我们参考一下?还有您是哪里的,如有条件我们可以过去面谈,我现在在广东省江门市。谢谢!
我的邮箱是:zhu_xiaojun@jpmf.com.cn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垂询。
    您提到的用于美标螺纹的电子检规我这里没有,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东西,正好可以从您这里学习一下,方便的话给点简单介绍。我主要从事普通形位公差的在线检具,顺带经销一点进口的小东西。
    材质铸铝,铸锌,纯铝三种,人工工资及检具损废应该不大吧?可以让供应商自己全检,你们抽检;您说的丝攻是工具,我没有涉及,“有部分孔螺纹通规不能进”应该让供应商自己解决,“只能攻几千只,达不到厂家所说的上万只”看看有没有遵循刀具厂家的使用要求,如果按照要求还这样问问刀具厂家了。
    我是河南的。你们那边也有很多朋友。
    欢迎以后多到本版进行技术交流。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看来只有到其他的网站上再找找了。

网友:
那么你们自己用过那种美标螺纹的电子检规吗?可否贴图片上来看看?我个人感觉你们会不会被忽悠(强烈感觉)?也许是我的面太窄,也可能美标螺纹的电子检规名字叫得有问题,真的不清楚这种东西。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好奇

网友:
朱经理您好,我想问下您所说的“富士丝攻"有部分孔螺纹通规不能进”这个部分大约能有多少%?

网友: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您所说的“镀钛丝攻”我没有用过,不知道它的加工合格率和价格是多少?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刚才有事出去了一下,现在回答问题:1.关于美标电子检规我还没见过和用过,是在网上查的,图标和扬天测量现在用的头像差不多,他们网站上说可以配备各种型号的螺纹头(含各种美标的),我也特别想看看,如果适用会考虑购买,所以才有问扬天是哪里的有没有货;2.宋先生的问题我已经用邮件回复了,可能会不太满意,呵~~

网友:
噢,原来这样。我头像是电子塞规和电子柱,大批量快速准确测量内孔用的,当然更换不同测量头也可以测量外径、宽度等等什么的。“他们网站上说可以配备各种型号的螺纹头(含各种美标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更换各种螺纹通止规,手柄不变,检测通止和深度(深度可以“电子”呵呵呵);另一种和电子塞规原理类似,可以配置电子显示部分(表、电箱等等)测量螺纹中径,但是只适合圆柱螺纹,锥度螺纹这种东西目前好像没有成熟的产品勉强可以称得上“电子检规”。至于价格,目前欧美做得多,都比用螺纹通止规成本高多了。用“电子检规”,更合理的适用于生产厂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数值调整和指导生产

楼主:
学习了,十分感谢扬天的回复。呵呵~~

网友:
朱经理,您说的1/4-20 UNC 2B,6-32UNC 2B,8-32 UNC 2B,10-32 UNC 2B这4种螺纹公称直径都在10mm以下,我没有100%的把握帮你降低成本,要是10mm以上我有100%把握帮您降低成本。这两天我试验下您说的这4种,看看效果怎么样!(要是能达到100%,那您的检测成本就可以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