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发动机的水泵怎么都没有加注油脂的地方?

楼主(2008-09-03):
以前的都有黄油嘴,而现在的好像都取消了,有的几个月就因为轴承缺油而损坏,是因为现在的质量可以保证使用很长时间还是设计的时候就可以保证终身免维护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
也许是节约成本吧。但这样缺水时就很容易损坏。

网友:
现在车机的大多是一次性使用,比如各种车的轴承等,一个寿命周期内是免维护不加油的,

楼主:
好像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一个黄油嘴一块钱好几个,钻眼锥丝纹也很简单,成本是节约了,但无疑使可靠性降低,如果水泵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没有人愿意更换

网友A(2008-11-25):
以前的水泵轴承多是采用普通单体轴承,这是需要加油的,现在大多的汽车水泵采用的轴联轴承,这种轴承是把水泵轴、两个轴承做成一个整体零件,是在额定寿命之内免维护的零件,不需要在使用过程中额外加油。所以你找不到油嘴。如果说几个月就烧坏了,估计你碰到假冒伪劣了,可以找买家维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水泵轴承多是采用普通单体轴承,这是需要加油的,现在大多的汽车水泵采用的轴联轴承,这种轴承是把水泵轴、两个轴承做成一个整体零件,是在额定寿命之内免维护的零件,不需要在使用过程中额外加油。所以你找不 ...
可能是质量不过关,可是有的原装的水泵用两三个月轴承就不行了

网友:
同意版主的看法,现在的汽车水泵厂家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厂家的产品索赔率比较高。但总的来说给发动机厂做OEM的配套厂的产品质量相对稳定得多,而做市场维修件的产品质量就比较差,鱼龙混杂,很难鉴别。

网友:
现在很少有加注黄油的了,可能设计也是要求20万公里吧,但好多都达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