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高温合金,刀具寿命很短,一个程序都完不了---求助

楼主(2008-09-03):
我加工的零件如下,
材料为高温合金,大致化学成分如下:Ni:52%,Cr:30%,W:5%,Al:3%,Nb:3%,C:3%
我想采用数控车车加工,我用的刀具寿命很短,一个程序都完不了,请问我该选用什么刀具啊

网友:
这么个零件,够古怪了,你是怎么装夹的?
硬度是多少?
现在用的是什么刀具?

网友:
不要高于50米的线数度,最好的刀片基本也就15-20分钟寿命,加工高温合金你想得到加工钢的寿命是不可能的

网友:
很不明白,你的一个程序是干了哪些地方?
是指把所有轮廓车完吗?
你的切削余量,加工要求,什么都没有,大哥,啥信息都没有叫俺们咋整啊?

楼主:
我现在把加工图纸发上来,请大家帮我看看,加工量为单边1.5mm,图中黄色剖面线区域为加工量,上面加高就是为了装夹.粗糙度0.8

网友:
这样的高温合金用切悄加工太划不来了吧,材料利用率也太底,用失蜡型铸的方法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