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纹刀体

楼主(2008-09-03):
关于数控车刀我实在是没接触过,有个小疑问,就是螺纹车刀的刀体和刀片具有通用性吗?比如外螺纹M24和M30的普通螺纹,是需要不同的刀体和刀片还是相同刀体刀片即可,只需改程序,谢谢

还有个问题,3/4UNC英制螺纹,没有别的标注。一般指-10还是-16,即粗螺纹还是细螺纹,谢谢

网友:
螺纹车刀刀体基本通用的,刀片可选择不同螺距的

网友:
楼上的,不通用的,同事16的螺纹刀片,各家的厚度不一样,只能勉强安上

网友:
只有  山特  株钻   的  螺纹刀片  和   大部分 厂家的不通用。  要厚一点。

楼主:
哦。原来如此。那请问有标示16-ER和22-ER是指哪个参数,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那请问有标示16-ER和22-ER是指哪个参数,有何不同

16ER的意思是切削刃的长度是16.5mm,外圆右偏刀。22ER同理。
16---切削刃的长度
E---外圆  N---内孔
R--刀杆类型右偏    L----刀杆类型左偏

楼主(2009-03-31):
谢谢金蓝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