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怎么标注?

楼主(2008-09-03):
cad中如何标注表面粗糙度(就那个三角形,有个边很长的符号),怎么画?
请教,谢谢!

网友:
自己画一个保存为块,保存时编辑块属性。

网友:
通用的AutoCAD平台不具备此功能,For Mechanical中自动已带有此功能,要不你就找一些基于AutoCAD平台的增值工具吧(如:HMCAD、XRCAD等)。

网友:
机械版的CAD就可以直接画
有这个功能!

网友:
自己建一个模块就是了,要不装插件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自己建几个带属性的的块很好用

网友(2008-11-14):
块操作是个很好的工具!要好好利用!

网友(2009-11-03):
需要自己新建!

网友(2018-05-22):
一般都是自己建的块,然后根据需要实际修改

网友:
块都保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