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微细加工属于高科技技术吗?请教

楼主(2008-09-03):
最近无意当中看到超声波微细加工的设备资料,但以前一直未接触过,请有经验的各位赐教,学习学习。

网友:
开始者网友好!
.
此属于老技术与新技术结合的技术。
.
老技术--------指超声波加工.。
.
新技术--------指位移检测+伺服电机控制+计算机控制
.
syw  080904   06.22

网友:
不是什么高科技。
我见过的有在普车上加超声波刀头的,能把光洁度提高很大一块,具体数值没问,但看那活是相当的了得。
还有就是DMG的加工中心,是为了高速加工硬脆材料而设计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明年去北京看国际展,定能见到。

楼主:
谢谢两位。
我看到的资料介绍超音波可以加工脆硬材料及普通工具钢等材料的微孔,像这种加工在市场上能用得上吗?
一般用于哪些方面?

网友:
发个DMG的介绍,里面有具体的机床型号,配置,加工的特点,运用场合,等等。

楼主:
谢谢螺旋线兄弟!

网友:
举手之劳而已。
小侠我接触过的磨床也挺多的,不过从没见过阶梯磨。楼主可否介绍一下这种磨床的特点和不可替代性。

网友(2017-06-22):
很好的资料看着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