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镙锰鈦 是什么性能?

楼主(2008-09-03):
谁有金属材料性能的资料啊!
我想要就像   20镙锰鈦  是什么性能   在那方面能用上
谢谢各位啦!!!!

网友(2008-11-23):
论坛里面有,但是不在这个板块里面
查找下相关板块先!

网友:
20CrMnTi是典型的渗碳钢种,渗碳淬火后具有很高的硬度,达到HRC58--64。表面具有很好耐磨性和抗冲击性。内部仍属于低碳合金钢,硬度不高,也就具有很高的任性。是很好的高精度齿轮专用材料。

网友:
同楼上,减速机齿轮不少用的这个材料

网友:
汽车变速箱的同步器也常用此材料

网友:
驱动轴使用这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