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45#材料的小孔---探讨

楼主(2008-09-03):
加工中心加工孔直径为6-12之间.7级精度,粗糙度0.4-0.8 材料45#,硬度HRC22-25.余量0.8
先用铣刀钻底孔.留0.15-0.2余量.
用过镗刀,刀片寿命较短.粗糙度达不到,加工过程中内孔有拉痕(非回刀痕).内孔挤压后达不到要求.
目前工艺,先用铣刀钻底孔,留0.15-0.2余量,用拉式绞刀加工,再内孔挤压.
请教各位是如何在加工中心上加工这类小孔,控制刀具寿命.

网友:
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孔,粗糙度要求很高啊。

楼主:
电动工具的销钉安装孔.

网友:
用金属陶瓷刀片

网友:
楼主 说的参数很多,但没有说长径比、切削参数、设备、加工数量。

楼主:
产品上的镶件孔为通孔,长16-18MM.   设备是 加工中心
 铣刀1500转钻底孔  绞刀300转 正常每天生产400-1200件,已经生产3年.
金属陶瓷刀片没有用过,可以试试.
用过三菱刀片,效果不好,只能加工2,3百个.还有拉痕达不到要求.
想请教各位是怎样加工这样的小孔. 镗刀加工时用怎么样的刀片.

网友:
镗刀加工这种光洁度应该没问题呀?
你是不是说300件之后因为光洁度达不到要求了,所以说刀片的寿命低,其实这时候刀片还没怎么磨损呢

楼主:
主要是粗糙度达到不到,还有拉痕.

网友:
试试带修光刃的刀片。

网友(2008-10-05):
你用东芝的到刀片应该还不错哦

网友:
关于拉伤,如果把进给提高一点了?

网友:
8级铰刀就可以达到要求,但是要留铰削余量

网友(2008-12-01):
绞刀也达不到要求么?

网友(2009-01-21):
钻-扩-绞
台阶钻一步到位

网友:
用硬质合金的铰刀,转速控制在300r/min,F100左右,如果是卧式加工中心的话刀具最好带内冷,立式的话无所谓。正常情况铰出的孔内壁能照出影子来Ra能在0.5-0.8。但是刀具装在主轴上以后刀刃的圆跳动要在0.01mm内。加工钢材的刀具不耐用,这是通病。镀钛的话稍好些。

网友(2009-02-24):
粗糙度0.4-0.8 材料45#,

网友(2009-12-10):
铰削余量可适当放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