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接线是否可以通过电滑环输送到外面?

楼主(2008-09-03):
编码器的接线是否可以通过电滑环输送到外面,
就现在的电滑环产品水平,这样用是否可靠?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

网友(2018-07-03):
10年过去了,这种根本不是问题了!现在各种信号都可以通过滑环传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