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载荷--求助

楼主(2008-09-03):
请问各位老师:

     深沟球轴承如果承受大小为30N的轴向载荷,在尺寸上的最低要求是多少?谢谢~~

网友:
如果是纯轴向载荷,那么轴承的Co要大于2X300NXS(安全系数),如果是复合载荷,要看Fa/Fr的关系,计算当量载荷,根据当量载荷去选轴承。
如果真的是30N的轴向载荷,那是非常轻的,选内径是3的DGBB都可以,你反而要注意轴承的最小负荷了。

网友:
安全系数应该怎样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