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与轴流风机叶片直联用什么固定?

楼主(2008-09-03):
电机轴与轴流风机叶片直联用什么固定?
电机轴与风机叶片直联用轮毂固定?
下图的联接有什么区别?
叶轮轮毂直接套在电机轴上?是否在电动机的伸出轴上打螺纹孔呢?然后用螺栓固定?

网友(2009-05-03):
第一幅图式加强电机的散热用的吧,第二幅图式轴流风机的,是用轴套和电机主轴连接的。

网友:
重载情况下通过轴上的键槽用止退垫圈和圆螺母固定。
一般情况下通过大垫片、与电机旋转方向相反旋向的螺钉、平垫、弹垫、键进行固定。

网友(2010-04-28):
呵呵 学习了,我这边的是直接用键槽连接在主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