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一个什么轴承?

楼主(2008-09-04):
我厂的设备维修须更换一个轴承,轴承型号:内圈打字为D3182130,外圈打字为318213。请问这是一个什么轴承?或者现在对应的代号应该是什么?比较着急,谢谢大家!

网友:
制造商是哪家?
一般内圈或外圈上都有刻字,直到了制造商才好查。

楼主:
轴承应该具有互换性,不一定要知道制造商吧。从轴承上怎么查找制造商呢?

网友:
不要管这些,主要还是量外圈、内圈、宽度,就知道是什么型号了,这个只是迷惑人而已,区别看看是不是自己厂生产的,一般打字在外圈上。

网友:
双列圆柱滚子轴承D3182130

网友:
内圈无挡边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3182130 新型号:NN 3030 K        NSK牌

网友(2010-01-04):
双列圆柱滚子的,现在的新型叫法是NN30**系列的  国产和进口的很多牌子都有的

网友:
最好弄清楚代号再换,否则不一定合适。只是尺寸相对,精度等级不一定相同

网友(2010-08-12):
很多都是旧代号  很难找的

网友:
内圈无挡圈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新代号 NN 303
内经150 外径225 厚度56